[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Xilinx pcie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最近在调pcie 2.0,用的是Xilinx k7 325t的片子,之前用4x、2.5g的时候工作正常,现在将速度提升至5.0g,但是一直识别不到设备。用chipscope抓信号,现象如下:
      1,ltssm=16=L0状态;
      2,phy_lnk_up = 1;
      3,user_lnk_up = 0。

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知道原因的。

网友:
估摸你把板子当成的Device, device的速度提升上去了, 相应的控制器也需要提升速度, 是不是你控制器的速度开关没有打开。

网友:
确实奇怪,你的工程是怎样的?用的是example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