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Xilinx Virtex-5!关于eMMC5.0!

楼主(2015-01-28):
最近在研究eMMC 5.0芯片的controller,现在硬件电路设计的时候遇到了点问题。准备选用三星的eMMC芯片。(1)我准备用HS400模式,总线的时钟达到200MHz,这样的话FPGA端的接口是不是要设置为HSTL?但是在三星的datasheet中没有给出电路连接的电平标准,现在迷茫了,不知道该用普通的1.8V还是将FPGA端的IO电平标准设置成HSTL1.8。我查资料都说频率超过180MHz就得用HSTL的电平了,eMMC用FPGA做的人还比较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小伙伴给点提示?
(2)FPGA用的是Xilinx V5系列的,我看还有DCI(数控阻抗)的设置,这块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15-03-14):
没人看吗

网友:
咱们可以交流交流,我在研究emmc4.5,但Verilog时序一直搞不定,芯片没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私信你~加我qq 交流啊

网友(2015-09-2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在做FPGA的eMMC控制器,使用的块读取,但是读取速度非常慢,我设置的读取16块,但是读取前4块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会读取第二个4块(5,6,7,8块),导致整体速度只有50Mbps(单块eMMC芯片),也就是6.25MB/s左右的速度,将时钟从50M调整到10M,10M的每四块中间间隔会变短,但是整体读取速度不变,还是6.25MB/s左右的速度。可以加你qq请教下吗?谢谢。

网友:
你好,我也在做FPGA的eMMC控制器,使用的块读取,但是读取速度非常慢,我设置的读取16块,但是读取前4块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会读取第二个4块(5,6,7,8块),导致整体速度只有50Mbps(单块eMMC芯片),也就是6.25MB/s左右的速度,将时钟从50M调整到10M,10M的每四块中间间隔会变短,但是整体读取速度不变,还是6.25MB/s左右的速度。可以加你qq请教下吗?谢谢。

网友(2015-12-10):
楼主你好,我去年也做过eMMC 5.0的控制器,用的是V6 系列240T,把12片放在一个FMC卡上做了个小存储板,用的是东芝的片子,那时找不到可以交流的同行,希望能加你QQ交流下,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下,看能否再做些优化,我QQ 583964172

网友:
瞅一瞅,瞅一瞅

网友(2016-07-02):
回复 网友C:

   咱们是否可以交流下,QQ54458217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咱们是否可以交流下EMMC接口设计问题,QQ544582176

网友(2021-03-26):
thanks for your note . it is nic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