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entor的mbist时多位wen的ram model如何写

楼主(2015-01-28):
我用mbistarchetech生成rambist, ram是256x32位的,wen有4位,ram model应该怎么写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试了试直接把wen的位宽加大就可以load进去了,但是这样好像byte写的功能就测不了吧,还有我的ram如果不是2^N的地址的话仿真就会出错,我设置了max_address也没用

网友(2015-12-15):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请指教,非常感谢,很急。

网友(2019-09-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后来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