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中metal的density问题

楼主(2015-01-28):
电感中要用到 INDDMY,外面还要包盖上LOWMEDN。design rule上说,这两种layer都允许里面有非常低的 metal density。那么:

1,为什么 calibre drc 还会查 电感里面的metal的density?

2,电感的 INDDMY 和 LOWMEDN 之间要不要再手工添加 floating的metal,以此过了 calibre drc 的 metal density rule ?

网友:
这个貌似可以waive掉  不需要加  和foundry沟通下

网友:
一般这些开始都不用管 ,到最后在搞,我们一般是foundry帮忙加的

网友:
直接看command file是怎么写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rule里面没有把 LOWMEDN 和 INDDMY排除出去,所以电感还是查PO,OD和metal的density。

网友:
电感这种cell当然是不可以加任何dummy的。

网友:
ePCD可以直接综合可以DFM的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PDF版本的design rule 里面已经把LOWMEDN和INDDMY 里面的metal,PO density排除在外了, 但是实际用到的calibre drc rule里面没有体现出来,照样还是有density的错误。总是纠结在改与不改这个density 错误。

网友:
电感应该不能随便乱加吧!

网友:
不要加
有事找製程廠

网友(2019-04-10):
不影响流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