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

楼主(2015-01-28):
设计用了很多AND的门控,只有AND的门控会有glitch的产生,这个我知道,但是为什么会导致hold很难fix?

网友:
为了不破坏当前周期的时钟高电平, AND的ck_en端需在本周期时钟的低电平范围内有效。
所以这个将近半个cycle的delay需要你用delay或buffer cell去垫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没有看懂,我先消化一下,附一张图,不知道 您说的是说明情况

楼主:
clk en端不是在高电平的时候,才会输出clock吗,没有理解您说的低电平有效

网友:
clk_en是用来控制打开或关闭下一个周期的clock pulse. 所以它要保证不破坏本周期的pulse

网友:
把 en用下沿打一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这样就会少垫半个周期的buffer ,如果是OR 的门控,有上面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