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ilinx gtx 的问题

楼主(2015-01-28):
请问far-end pma, near-end pma, far-end pcs, near-end pcs 等分别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大神能详细解释下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都是loopback测试的概念。  far-end和near-end是相对于GTX来说的,本GTX叫near,对端的叫far-end
  PMA层对GTX来说,是Serdes analog部分,而PCS是digital部分。因为gtx是数模混合电路,所以在做loopback测试功能的时候,分别支持PCS数字层的环回(loopback)测试和PMA的模拟层的环回。

  far-end:将对方设备来的数据环回给对方。
  near-end:将自己设备来的数据环回给自己。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6-09-20):
讲的很清楚,受教了

网友:
四种换回模式,在GT的手册中有明确的说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