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和tran noise

楼主(2015-01-28):
各位大侠,我在仿真一个积分器的噪声时,用的PSS+PNOISE和tran noise两种方式,但是仿出来的结果差了几十倍多,PNOISE仿的噪声是10mV,tran noise的是0.3mV。我发现只要有1/f噪声的模型,仿出来差异就很大,实在搞不懂是什么原因了,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pnoise 和 tran noise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相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Trannoise,有可能仿真时间不够长,没有把低频噪声的部分体现出来,另外,Trannoise的maxstep如果设得太大,可能很高频的噪声也不能体现出来。

网友:
You better refer to Cadence's application manual. The setup can be tricky and easily get you the wrong results.

楼主:
我发现是我把sweep点设的太少了。

网友(2015-04-15):
回复 楼主:

sweep点设少了是什么意思?指的是pnoise中的吗?
最近我也在用tran noise仿真,也发现tran noise仿真比noise仿真的结果大很多。查阅了Application Notes on Direct Time-Domain Noise Analysis using Virtuoso Spectre文档(论坛里有),热噪声的tran noise的幅度采用这个公式计算的:
Fmax是trans noise中的Fmax设置值。n^2是噪声功率谱密度。感觉是一个积分的结果(由于热噪声是白噪声,因此积分的结果是与带宽相乘)。这样得到噪声在时域中的表示就会很大,这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采用积分的结果,而不是直接采用频域中的相应噪声频率分量的幅值,在瞬态中进行表示?

网友(2016-09-09):
这个文档不错,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2020-11-27):
有仿真文档吗?

网友(2025-02-12):
文档在哪里啊

网友(2025-06-18):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是我把sweep点设的太少了。

楼主 现在还有逛论坛吗 最近遇到这个问题 想请教下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