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5-01-28):
工作的时候该如何确定呢,我是放一个导通相同电流的电阻,但是总觉得这样的话,电阻和真实负载的交流特性不同,求解thx~

网友:
还没入门。不知所云

网友:
还处在入门阶段

网友:
真实的负载可以模拟为负载电容与负载电阻的并联。

网友:
唯一需要考虑的是电子负载,即电流源负载,等效小信号高阻。
实际应用不大可能遇到。

网友:
等效电阻和理想电流源都带着仿一仿,这样应该能覆盖应用场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