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安装完后能够显示版本号,但仿真时提示却提示License找不到

楼主(2015-01-28):
费劲力气装好hspice,终端里输入hspice -v 能够提示版本号,或者直接输入hspice也能出一堆东西,表示hspice应该是装好了吧。
于是试着用来仿真,输入hspice -i test.sp -o test.lis
再去查看test.lis文件却看到如下提示
****** HSPICE -- D-2010.03 32-BIT (Feb 23 2010) linux ******
  Copyright (C) 2010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rom Synopsys.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e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test.sp
lic:
lic: FLEXlm: v8.5b
lic: USER:   root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lic: HOSTID: 000c2960561c         PID:      2590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s:
lic: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ic: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server network addresses)
lic: Unable to checkout hspice
lic:

我感觉是不是它找错路径了,我按照EETOP里的教程把生成的License放在/home/EDA/synopsys_dat/synopsys.dat里啊
EDA里面还有别人已经装好的cadence软件。

我猜想是不是LM_LICENSE_FILE有很多,所以软件不知道找哪个?.bashrc和.cshrc里有好多LM_LICENSE_FILE啊
以下是从.bashrc(安装hspice时修改了它)文件里copy的一段
PATH=/home/EDA/hspice2010/hspice/bin/PATH
LM_LICENSE_FILE=/home/EDA/synopsys_dat/synopsys.datLM_LICENSE_FILE
SX_BIN=/home/EDA/spice_explorer2007/
Export 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

以下是我从.cshrc文件里copy的一段
#for calibre
setenv LM_LICENSE_FILE /home/EDA/Calibre/lic_cal.dat
setenv MGC_HOME /home/EDA/Calibre/ixl_cal_2008.1_20.15
#set CalibrePath = ( $MGC_HOME/bin )
set path = ( $path /home/EDA/Calibre/ixl_cal_2008.1_20.15/bin )
# for Hspice
#setenv LM_LICENSE_FILE /home/synopsys/hspiceastro_lic_by_Xumeboy.dat
#setenv LM_LICENSE_FILE 7182@localhost
setenv SYN_HOME /home/synopsys/hspice
set path = ( $SYN_HOME/linux $path )
setenv HSPICE_HOME /home/EDA/hspice2010/hspice/bin/
set path = ( $HSPICE_HOME $path )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都是怎么样解决的?

楼主:
不可能就我一个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XP下环境变量的并列只要加分号就行了,linux怎么整,
cadence和hspice都要用LM_LICENSE_FILE这一变量

楼主:
这他么不会是个bug吧!

网友(2015-06-14):
也遇到了,没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过来人知道下,实在不好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环境变量问题,你看他路径都找错了,添加 SNPSLMD_LICENSE_FILE变量再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linux用冒号‘:’

楼主:
回复 楼主:

   借鉴windows命令行下直接拖拽的方式,在终端里直接把lmgrd命令的绝对路径填好,再填好synopsys.dat的绝对路径,如下:   [root@locahost ***]/home/EDA/SCL_10.9.3/linux/bin/lmgrd    /home/EDA/synopsys_dat/synopsys.dat

可以看到结果报错:
(lmgrd) ERROR: license files have conflicting port numbers  27000 and 1700

看来是license的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加入一个  -c
   /home/EDA/SCL_10.9.3/linux/bin/lmgrd -c  /home/EDA/synopsys_dat/synopsys.dat

提示端口号冲突

16:35:24 (lmgrd) ERROR: license files have conflicting port numbers   -1 and 1700

楼主:
回复 楼主:

按照网上的解决办法,加文件入VENDOR一行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0c2960561c 27000DEAMON snpslmd  /home/EDA/SCL_10.9.3/linux/bin/snpslmd
VENDOR adskflex port=27000
得到结果如下,貌似好了
16:39:47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6:39:47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16:39:47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5.0 build 31891 i86_re3)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linux) (7/8/2015)
16:39:47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6:39:47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6:39:47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16:39:47 (lmgrd) License file(s): /home/EDA/synopsys_dat/synopsys.dat
16:39:47 (lmgrd) lmgrd tcp-port 27000
16:39:47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6:39:47 (lmgrd) Using vendor daemon port 27000 specified in license file
16:39:47 (lmgrd) license daemon: execute process failed: (/home/EDA/SCL_10.9.3/linux/bin/adskflex) -T localhost.localdomain 10.8 -1 -c /home/EDA/synopsys_dat/synopsys.dat
16:39:47 (lmgrd) license daemon: system error co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6:39:47 (lmgrd) Started adskflex (internet tcp_port 27000 pid 4243)

看到error了,又不知道哪里错了,哎

楼主:
回复 楼主:

运行hspice还是不行,路径是找对了,可是说No such feature exists Feature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s: lic: /home/EDA/synopsys_dat/synopsys.dat
lic: No such feature exists Feature:       hspice License path:  /home/EDA/Cali
lic: Unable to checkout hspice
lic:

楼主:
回复 楼主:

   小心翼翼按照教程重新生成了license,不过我贪心的把过期时间写了2050年,运行后发现可以用了,hspice也可以用了!!!问题终于是解决了!

我怕时间写2050有问题,又重新生成了一个license,测试中....

发现能仿真,但是仿真结果不知道在哪,用sx2007找不到输出文件,

于是用hspice -i **.sp  -o **.tr0命令指定输出文件,结果出现一个.lis文件
发现结果存在lis文件里!!

可是hspice不是会自动生成文件么?难道我用的版本不对

楼主:
回复 楼主:

   按照论坛里的方法,加上
.option probe post

语句就好了!

网友:
用这个做出的license不能用,我是在2013的saber试的

网友(2016-11-29):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教程啊?生成的license根本不能用啊,总是出现你最初出现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cshrc文件是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2020-06-13):
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但我是windows, 说找不到license server, 然后我按照网上的方法下载了lmtools 按那个步骤来的确没出现server啊....完全不知道怎么解决,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