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又来求助了,关于STA时序报告里面的的r/f的问题,大神麻烦来看看

楼主(2015-01-28):
STA时序报告的每一级cell后面的r/f,分别代表了该cell的timing arcs,不同的arcs下的cell delay是不一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工具是怎么选择r/f的呢?

之前有人说是工具进行遍历,找到最差的路径组合,那对于那些固定的cell arc,例如上升沿触发的寄存器,必然应该是r吧,既然固定是rise,那之后路径上的cell的arc是否也已经固定了,后面是buffer就是r,反向器就是f,当然异或门之类的可能是r/f。

请大神指点解惑一下,多谢!!

网友:
如果你不是report_timing -rise_from -fall_to 这些,工具都会遍历的,所有rise,fall组合,
但是每次只报最差的,

你可以自己指定报哪个edge,用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关注

网友(2019-08-27):
注意加选项 -pba_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