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lvs 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28):
求大神帮忙本人子模块lvs全都通过了
top 出现问题
本来应该
cmsb<6> ---- msb<6>
cmsb<5> ---- msb<5>
cmsb<4> ---- msb<4>
cmsb<3> ---- msb<3>

cmsb<2> ---- msb<2>
cmsb<1> ---- msb<1>

cmsb<0> ---- msb<0>
结果报错为
cmsb<6> ---- msb<0>
cmsb<5> ---- msb<1>
cmsb<4> ---- msb<2>
cmsb<2> ---- msb<4>

cmsb<1> ---- msb<5>
cmsb<0> ---- msb<6>

反了。。。
另外assura 电路layout前网表怎么能看到呢?

网友:
帮顶~这个模块,完全没听说过

网友:
感觉是连线反掉了,线路和版图网表是隐藏文件A.snn和A.lnn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下层都干净的感觉问题不是很大 看看连线或者pin的位置有没有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目前问题已经解决,连线没错,在底层模块对调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