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calibre吃gds吐出所有占用层的command

楼主(2015-01-28):
请问calibre有没有这样的命令,把gds吃进去之后,然后吐出其占用的所有层?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如果是需要所用的marsk 层的话,可以导入gds 或者导出gds 用virtuso,会生成PIPO.log文件,在这个文件里可以看到所用的所有marsk层

网友:
简单啊
$L layers 不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试了下是可以的,但是貌似就是层号,不能match了。   我之前是 calibredrv -64 -dl map.file file.gds

现在参照版主的办法先将
set L [layout create file.gds -dt_expand]
$L layers -all 写在脚本里

然后用calibredrv -64 -dl map.file Script.file
这样的话calibre运行完之后自动退出,也不会显示别的信息,除非在已经打开gds的calibre中重新打上面两条命令。
请问版主,是不是我哪个步骤出错了,谢谢。

网友:
calibredrv 中有save layer proper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