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ummy连接问题

楼主(2015-01-28):
本人第一次接触模拟电路的版图,电路中电流镜和差分输入对管在画版图时需要用dummy做匹配,我想问的问题是
1  dummy(我用的dummy是将mos管的三端连接在一起)是怎样接在电路中的,是与电源相连还是与管子的端口相连?
2  除了电流镜和差分输入对管需要用dummy,其他的哪些地方需要用dummy?

网友:
1.MOS管dummy一般三端相连接GND。
2.存在失配的器件理论上都需要dummy,但是一般选择版图布局中关键器件进行匹配。
3.多看看有关layout的书,还是可以学到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你可以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籍吗?

网友(2025-06-20):
差分对管的NMOS四端接地,PMOS四端接电源,S和D也可以悬空,看PDK工艺
电流镜的dummy栅可以跟要做匹配的G接一起,其他短接到VDD或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