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和插入扫描链之后网标的形式验证

楼主(2015-01-28):
在综合插入扫描链的时候用了下面这些命令
set_scan_element flase u_iic/O_scan_mode
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enable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TestMode -hookup_pin u_iic/O_scan_mode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 -type ScanEnable -active_state 1 -port rxd_from_pad

综合完成之后做形式验证时设置

set_constant r:/WORK/top/u_iic/O_scan_mode 0
set_constant i:/WORK/top/u_iic/O_scan_mode 0

在match的时候我发现工具会自动把rxd_from_pad设置为0,这样verify的时候就会过不了。
请问为什么工具自动设置,我看svf里面有这么一段
guide_scan_input \
  -design { digital_core } \
  -disable_value 0 \
  -ports { spimode_from_pad }
是不是倒入svf的时候这段设置起的作用,请帮忙解释下这段话

网友:
这几个设置应该没有问题。testmode是控制 test模式,shift enable是控制 dft shift模式,当你stitich scan chain后,一定要设的。

楼主:
我在形式验证的脚本里面对rxd_from_pad的constant约束remove掉,匹配上的点会多一些,但是还是不能完全匹配,另外我综合的时候我把set_scan_element flase u_iic/O_scan_mode 改成set_scan_element flase u_iic/scan_mode_reg, 综合完成后verify就只剩u_iic/scan_mode_reg这个寄存器不匹配了,请问对port(O_scan_mode)和对寄存器(scan_mode_reg)使用set_scan_element flase 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呃,刚man了下set_scan_element,好像这个命令不能对port,只能对cell,reference和design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