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子时钟树问题

楼主(2015-01-28):
请问我想把一个时钟树分成几个子树做,假设有100个sink,抓取其中20个sink来做子数,然后再将这些子树merge起来,在icc中该怎么实现,首先是不是应该定义一个根节点,那样的话是不是又要首先插一级buf,因为cts之前是从时钟定义点一对多扇出的,静等大神指导

网友:
先create_generated_clock 在这个点,然后compile_clock_tree -clock 这个子clock,
做完后,

在上面设-dont_touch_subtree 点, 再clock_opt 大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是不是要先插个buf呢?否则以哪个为根节点呢?而且还要设stop pin吧
我是先create_plan_group,然后想在这个plan group里单独做子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啥, 没觉得有必要,

网友(2019-02-25):
why to do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