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容传感器中单通道与双通道的区别?

楼主(2015-01-28):
电容传感器中单通道与双通道的区别?

网友(2015-06-03):
嗯,真尚有科技ZNXsensor 电容传感器是一种非接触式的电容位移传感器。其优势为纳米分辨率、零磁滞。ZNXsensor 电容传感器的两个传感器板形成一个平行板电容器。每个电容传感器可用在两个不用的测量范围。它可以适用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
主要特点有下面几个:
线性最高0.02%;
频带可调:50~5000Hz;灵敏度可调;
量程20~1250μm;
分辨率<0.1nm;零磁滞;
真空兼容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