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LDS10X系列激光测厚以什么来设计,有什么性能?

楼主(2015-01-28):
ZLDS10X

网友(2015-06-03):
ZLDS10x系列激光测厚仪可根据客户组成钢板激光测厚仪系统,进行在线检测,实时把检测数据传给控制系统,当钢板厚度发生变化时可以及时调整。激光测厚仪也是用于铝板等各种板材的生产现场。

测厚方式:对射式测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