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有什么好的测速传感器介绍一下,价格比较合理的?参数不需要太高的。

楼主(2015-01-28):
有什么好的测速传感器介绍一下,价格比较合理的?参数不需要太高的。

网友(2015-06-03):
将LDM41激光测距测速传感器安装在货物上,激光打到水泥地测量货物到水泥地的距离,LDM41激光测距测速传感器是通过激光相位法原理测量传感器到水泥地的距离,可以实时检测到水泥地的距离,测量示意图如图所示

根据客户要求给客户推荐我司LDM41激光测距测速传感器。
LDM4X系列包括LDM41,LDM42,LDM43等型号测距测速传感器,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测量要求进行选择。LDM4X系列测距测速传感器采用激光相位法测量物体的距离(不需反光镜),增加滤光镜还可测高温物体,响应速度高达50HZ,最高测量精度3mm,分辨率0.1mm;输出:串行口RS232/RS422, 模拟输出4~20mA , 模拟口和开关值可软件设置;LDM43带Profibus DP和SSI总线接口,容易融入工业现场总线;有外同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