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Pro Design Kit

楼主(2015-01-28):
我想装一下EMPro Design Kit,按照help里的说明去EMPro安装目录下去找,但是找不到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啊,谢谢啦!

网友:
在ADS201x \examples\FEM这里,(但是Agilent自ADS201x之后,Design Kit常常换位置!)
以我的为例:找到后需要把后缀名由.7zads改为.7z。如此这般加上你理解的导入方式,之后它就挂入你的ADS project中了,看我的图片应该会了解!
**本人专长射后不理

empro to ADS

empro to A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了!! 感谢之至

网友(2017-02-25):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