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oute和zroute【已解决】

楼主(2015-01-28):
set_route_mode_options 这个命令可以打开或者关闭 zroute模式  请问

set_route_options只能在没有打开zroute时的route_opt管用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是在打开zroute时的reoute_opt管用

verify_route和verify_zrt_route 的区别是什么呢 是不是如果再route时候用的是zroute模式,就用第二个;如果在route阶段用的不是zroute  那么最后就用verify_route来检查呢

网友:
2010.03 以后,缺省就是zroute模式,  non-zroute模式已经淘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多谢版大 那到后面DFM时候  关于wire spread和wire widen也只用spread_zrt_wires和widen_zrt_wires 而不用 route_spreadwires + route_widen_wire了吧

网友:
不带zrt的一律不要,

学的很快啊,放假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多谢版大  下周五才能回家

网友(2019-01-24):
支持一下,我也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