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某个单元模块的版图上覆盖一大块金属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1-29):
看到一个照片上,一个电荷泵电路上覆盖了一大块金属,不了解这样有什么意义。这样走线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
盖的应该是顶层金属,1.接到电位上的话,有可能是做屏蔽线处理,电荷泵是个敏感模块。2.假如是悬空的话应该是为了解决density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错了,其实是走电流的地线。。。。。。。可是太宽了。我还以为没接触呢。话说某foundry的金属没有slot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slot 可以有  但要根据drc规则来判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某厂的design rule里面就没有出现slot这个词儿。。。。我也很好奇到底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