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linux下怎么控制多个进程的串行进行

楼主(2015-01-29):
由于我现在跑很多个hspice进程,然后我们这里的license个数有限,所以,我想要用shell脚本解决这个问题。
即:在第一个进程结束后 启动下一个进程,这样保证我最多只是占用一个license,有没有人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
我有个简单的方案,直接把你的多个hspice cmd放到一个file中,source即可。

网友:
但无法监控lic。因此如果不能保证肯定抓得到lic,这个方法还是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能够搞个local的lic,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写一个.file文件,然后./file,我给你看看我写的内容吧,
hspice -mt ········
sleep 100
hspice -mt ·······
这样,但是我只会用sleep去控制运行的具体的时间,但是不能动态的去检测我第一个进程的运行情况,
我就想在上一个进程结束之后我的下一个进程再去执行,去抢l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简单方法和你类似.但我不用sleep这个命令(其实我是不知道有这个命令啦,

我的文件是直接这个格式:
hspice -mt ... -i ... -o ... (回车)
hspice -mt ... -i ... -o ... (回车)
hspice -mt ... -i ... -o ... (回车)

(回车)

source后,就会一个接一个跑hspic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樓上是最簡易 .

不過如果是不同 linux ..就須要 其他軟體

對拉記得 hspice 可以有 queue 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hspice是有排队的功能,我就是想要一个在排队,不要多个都在排队,这样不是影响别人去排队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

网友(2016-02-04):
问题同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