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膝跪地,电阻求助

楼主(2015-01-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有加 gnd 这个symbol

网友:
点亮的线上是不是有电流了?

网友:
明显的DC操作点问题

网友:
"双膝跪地"能不能不要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时候2端电阻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重启icfb或者换三端口模型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将rpposab电阻换成rpposab_ckt电阻再试试

网友:
楼主将电阻类型换成rpposab_ckt再仿真一下,看看会不会正常?

网友:
OPA里的dc偏置都正确吗?外面有挂负载吗?

网友:
男儿膝下有黄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流偏执没有设对吧

网友:
直流工作点不对的,输出都为-20mV了,分压还能出来880mv。没看到使能信号,你的电源电压是不是直接给的VDD,可以试试VDD给个1ns的0~1.4上升沿Vpwl信号。DC和Tran一起跑,对比哪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我原来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没给上升沿脉冲,后来给了脉冲就没问题了,看来不是一个问题了

网友:
你那个直流工作点不对,电阻上面那个power pmos根本就没打开,电阻里面没有电流,这些个电压是随机的。

网友:
可能是segments的问题,楼组把电阻打散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收敛是没结果,根本仿不下去。
你那是直流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