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xa混仿中spice-top的设置问题讨论

楼主(2015-01-29):
vcs-mx UG支持以spice作为top-level的混仿,但是按说明需要使用vcs 进行编译,命令如下:

   vcs -ad=setup.init    top_module_name    .....

  top_module_name 按UG说明需要填写top-level的名字。

    问题是:这个top_module_name如何填写? 我的顶层是spice网标激励 ,顶层文件名是my_top.sp,这个写进去不行,报错!

   希望有用过的高手给指导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貌似搞的人不多哦

网友:
这个top_module应该是design的top名,而非激励吧

楼主:
解决了。最后还是改成以verilog_top的比较好。

网友:
必须是数字模块调用模拟模块才可以,这样就可以用数字模块的top_cell名字来作为top的名字。

网友(2017-04-11):
关于vcs-xa混仿中spice-top的设置问题讨论

网友(2021-11-08):
想问一下,以verilog为top时,电源端口例化在了testbench中,电源激励如何定义?以及定义后如何被识别成模拟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