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2C设计遇到麻烦(从机MAX9611)

楼主(2015-01-29):
我自己通过阅读I2C总线协议和MAX9611规格书,设计了I2C的主机,不过下载到FPGA验证时,通过示波器发现从机应答始终没有,而且不给输出,就是说从机的SDA端一直处于高阻接收状态,无论地址给的对和错出来的应答都是一样。

我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感觉我设计的时序是满足器件要求和协议要求(单个主机单个从机,没有考虑仲裁、中断等其他条件),各位麻烦看一下我的代码,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下面我的设计:

module I2C(clk,  //20MHz工作时钟
           rst,     //异步低电平复位
           cs,     //下降沿触发模块工作
           r_w,    //0写,1读
           add,    //从机地址
           reg_add,    //寄存器地址
           data_i,     //要写的数据
           data_o,    //读的数据
           scl,          //scl
           sda,       //sda
           A0,        //MAX9611的设置,0就行了(与总线无关)
           A1        //MAX9611的设置,0就行了(与总线无关)
           );

input clk,rst;
input cs;
input r_w;
input[6:0] add;
input[7:0] reg_add;
input[7:0] data_i;
output[7:0] data_o;
output scl;
inout sda;
output A0;
output A1;

wire clk,rst;
wire cs;
wire r_w;
wire[6:0] add;
wire[7:0] data_i;
reg[7:0] data_o;
reg scl;
wire sda;

reg cs0,cs1;
wire STA;

reg[3:0] cnt;
reg[2:0] clk_cnt;
reg busy;
reg[4:0] state;
reg ACK;
reg sda_o;
wire sda_i;
reg ctrl;
reg f;

assign A0=0;
assign A1=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cs延迟两个时钟周期,用于采集信号下降沿
    if(!rst)
        begin
            cs0<=1;
            cs1<=1;
        end
    else
        begin
            cs0<=cs;
            cs1<=cs0;
        end

assign STA=cs0&!cs1;    //下降沿开始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主机工作
    if(!rst) busy<=0;
    else if(STA) busy<=1;
    else if(state==0) busy<=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采用400KHz的scl频率,其中一个scl时钟分了5段过程
    if(!rst)
        begin
            cnt<=0;
            clk_cnt<=0;
        end
    else if(busy)
        begin
           if(cnt==4'd9)
                begin
                    cnt <= 0;
                    if(clk_cnt==3'd4) clk_cnt <= 0;
                    else clk_cnt <= clk_cnt+1;
                end
           else cnt<=cnt+1;
        end
    else
        begin
            cnt <= 0;
            clk_cnt <= 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状态机
    if(!rst) state<=0;
    else case(state)
        5'd0: if(STA) state<=5'd1;         //起始
        5'd1: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2;      //写地址最高位
        5'd2: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3;
        5'd3: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4;
        5'd4: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5;
        5'd5: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6;
        5'd6: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7;
        5'd7: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8;
        5'd8: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9;      //写地址最低位
        5'd9: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10;    //读写位
        5'd10: if(clk_cnt==3'd4&cnt==4'd9)             //地址应答
                    if(ACK==1) state<=5'd29;
                    else if(f) state<=5'd11;
                    else state<=5'd20;
        5'd11: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12;    //写数据最高位(寄存器地址也是在这写)
        5'd12: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13;
        5'd13: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14;
        5'd14: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15;
        5'd15: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16;
        5'd16: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17;
        5'd17: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18;
        5'd18: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19;  //写数据最低位
        5'd19: if(clk_cnt==3'd4&cnt==4'd9)         //写应答
                    if(ACK==1) state<=5'd29;
                    else if(r_w==0) state<=5'd11;
                    else state<=5'd30;
        5'd20: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21;     //读地址最高位
        5'd21: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22;
        5'd22: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23;
        5'd23: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24;
        5'd24: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25;
        5'd25: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26;
        5'd26: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27;
        5'd27: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28;    //读地址最低位
        5'd28: if(clk_cnt==3'd4&cnt==4'd9)        //应答
                    if(ACK==1) state<=5'd29;
                    else state<=5'd20;
        5'd29: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0;      //结束
        5'd30: if(clk_cnt==3'd4&cnt==4'd9) state<=5'd2;      //重新开始
        default: state<=5'd0;
    endcase

//对scl和sda_o的操作,根据规格书的时序要求,这里400Kscl的高度电平的时间设置会比较紧,但没啥问题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scl<=1;
            sda_o<=1;
            f<=1;
            ctrl<=0;
        end
    else case(state)
        5'd0: begin
                scl<=1;
                sda_o<=1;
                f<=1;
                ctrl<=0;
              end
        5'd1: if(clk_cnt==3'b000)
                begin
                    scl<=1;
                    sda_o<=1;
                    ctrl<=0;
                end
              else if(clk_cnt==3'b001)
                begin
                    scl<=1;
                    sda_o<=1;
                end
              else if(clk_cnt==3'b010)
                begin
                    scl<=1;
                    sda_o<=0;
                end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scl<=1;
                    sda_o<=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begin
                    scl<=0;
                    sda_o<=0;
                end
        5'd2: begin
                ctrl<=0;
                sda_o<=add[6];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3: begin
                ctrl<=0;
                sda_o<=add[5];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4: begin
                ctrl<=0;
                sda_o<=add[4];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5: begin
                ctrl<=0;
                sda_o<=add[3];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6: begin
                ctrl<=0;
                sda_o<=add[2];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7: begin
                ctrl<=0;
                sda_o<=add[1];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8: begin
                ctrl<=0;
                sda_o<=add[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9: begin
                if(f) sda_o<=0;
                else sda_o<=1;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begin scl<=0; ctrl<=1;end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10: begin
                sda_o<=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begin scl<=0; if(f) ctrl<=0; end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11: begin
                ctrl<=0;
                if(f) sda_o<=reg_add[7];
                else sda_o<=data_i[7];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12: begin
                ctrl<=0;
                if(f) sda_o<=reg_add[6];
                else sda_o<=data_i[6];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13: begin
                ctrl<=0;
                if(f) sda_o<=reg_add[5];
                else sda_o<=data_i[5];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14: begin
                if(f) sda_o<=reg_add[4];
                else sda_o<=data_i[4];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15: begin
                ctrl<=0;
                if(f) sda_o<=reg_add[3];
                else sda_o<=data_i[3];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16: begin
                ctrl<=0;
                if(f) sda_o<=reg_add[2];
                else sda_o<=data_i[2];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17: begin
                ctrl<=0;
                if(f) sda_o<=reg_add[1];
                else sda_o<=data_i[1];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18: begin
                if(f) sda_o<=reg_add[0];
                else sda_o<=data_i[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begin scl<=0; ctrl<=1; end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19: begin
                sda_o<=0;
                if(clk_cnt==3'b000) begin scl<=0; if(cnt==0) f<=!f; end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begin scl<=0; ctrl<=0; end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20: begin
                ctrl<=1;
                sda_o<=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21: begin
                ctrl<=1;
                sda_o<=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scl<=1;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22: begin
                ctrl<=1;
                sda_o<=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23: begin
                ctrl<=1;
                sda_o<=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24: begin
                ctrl<=1;
                sda_o<=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25: begin
                ctrl<=1;
                sda_o<=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26: begin
                ctrl<=1;
                sda_o<=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27: begin
                sda_o<=0;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begin scl<=0; ctrl<=0; end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28: begin
                sda_o<=ACK;
                if(clk_cnt==3'b000) scl<=0;
                else if(clk_cnt==3'b001) scl<=0;
                else if(clk_cnt==3'b010) scl<=1;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if(cnt==4'b0100) begin scl<=0; if(!ACK) ctrl<=1; end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scl<=0;
              end
        5'd29: if(clk_cnt==3'b000)
                begin
                    ctrl<=0;
                    scl<=0;
                    sda_o<=0;
                    f<=1;
                end
              else if(clk_cnt==3'b001)
                begin
                    scl<=1;
                    sda_o<=0;
                    f<=1;
                end
              else if(clk_cnt==3'b010)
                begin
                    scl<=1;
                    sda_o<=0;
                    f<=1;
                end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scl<=1;
                    sda_o<=1;
                    f<=1;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begin
                    scl<=1;
                    sda_o<=1;
                    f<=1;
                end
        5'd30: if(clk_cnt==3'b000)
                begin
                    ctrl<=0;
                    sda_o<=1;
                    scl<=0;
                end
              else if(clk_cnt==3'b001)
                begin
                    sda_o<=1;
                    if(cnt==4'b0010) scl<=1;
                end
              else if(clk_cnt==3'b010)
                begin
                    scl<=1;
                    if(cnt==4'b0110) sda_o<=0;
                end
              else if(clk_cnt==3'b011)
                begin
                    scl<=1;
                    sda_o<=0;
                end
              else if(clk_cnt==3'b100)
                begin
                    scl<=0;
                    sda_o<=0;
                end
        default: begin
                    ctrl<=0;
                    scl<=1;
                    sda_o<=1;
                 end
        endcase

//应答信号的采集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ACK<=0;
    else if(state==5'd10||state==5'd19)
            begin
                if(clk_cnt==3'b010&&sda_i==1'b1) ACK<=1;
            end
    else if(state==5'd28) ACK<=1;
    else ACK<=0;

reg[7:0] data;
always@(posedge scl or negedge rst)     //读数据
    if(!rst)
              data<=0;
    else case(state)
            5'd10: data<=0;
            5'd19: data<=0;
            5'd20: data[7]<=sda_i;
            5'd21: data[6]<=sda_i;
            5'd22: data[5]<=sda_i;
            5'd23: data[4]<=sda_i;
            5'd24: data[3]<=sda_i;
            5'd25: data[2]<=sda_i;
            5'd26: data[1]<=sda_i;
            5'd27: data[0]<=sda_i;
            5'd28: data<=0;
            default: data<=0;
         endcas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data_o<=0;
    else if(state==5'd28)
        data_o<=data;

assign sda=(ctrl)? 1'bz : sda_o;      //三态门
assign sda_i=sda;

endmodule

附上MAX9611的规格书,麻烦大家看看我问题在哪了,谢谢!!!
MAX9611AUB __规格书_Datasheet_资料.pdf (2.41 MB , 下载次数: 26 )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I/O驱动问题,一般来说I2C总线采用open-drain连接,需要外部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两条线上加个上拉电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X9611对scl和sda的输入电流没有最低要求,但是不能大于200nA,而且我用示波器测量两条线的电压,均可以达到3.3V

网友:
代码太长不看了。不知道你代码有什么问题,你自己仿真,有一个地方肯定有问题,scl和sda输出是OD的,所以你把scl和sda赋值0,然后控制scl和sda的oe信号,这样要不是高阻要不就输出0,高阻你接上啦其实就是相当于输出高。就是把你设计里的scl和sda变为scl_oe和sda_oe,再sda=0,scl=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
    上拉我还没接,不过我有控制sda的使能就是ctrl,在FPGA上实现的时候,确认sda在应答位主机已经设成高阻了,不过这时MAX9611也是高阻,线上的电荷没有变化(我发现在主机设成高阻之前是什么状态,拉高之后就是什么状态,电压有一点点变化幅度)。
    我还有一个问题,从机对scl有操作吗?scl应该不需要控制吧,我直接主机输出

网友:
scl正常的协议好像是从机不控制的,不过我以前写过一个从机会把scl拉低的的i2c从机,就是从机来不及响应主机的命令,会在回完ACK后把scl拉低,等处理完命令再释放,不过这好像不是标准的i2c,已经有点忘了.你应该不用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规格书中也没有描述对SCL的操作。
   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自己理解对不对,关于应答的时序,应答时间是从第8位的scl下降沿开始到应答位的scl下降沿结束的吗??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将sda设成高阻的

网友:
恩,sda数据阶段只在scl为低的时候变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已经接上拉电阻了,但是应答位没有应答,第一个给地址回的应答就是高,我甚至把256个地址全给了一遍,从机全是没有应答,除了电路应该是没有接错的,我检查了所有pin,除了可能是9611的片子坏了外,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问题吗??

楼主:
求人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段代码仿真是否正常?先定位问题,确实是RTL逻辑错误还是硬件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我是自己写了一个从机代码的,仿真是对的,不过从机代码也是按我的逻辑来,我不知道是否能成为我判断逻辑正确的依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把SCL,SDA抓出来分析过没有呢?方便的话贴出来看看

楼主:
这是读操作的波形图,读地址是8'he1,可是从机没有应答。
这是写操作的波形图,写地址是8'he0,同样没有应答

scl的频率是400K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已经发了,麻烦看看

网友:
1. 首先确认下发送的slave address是否正确?
2. 然后确认ACK位的控制是否正常?release or drive
3. 确认外围环境是否正确?power; pull-up

网友:
具体问题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不过上拉电阻要加,你代码也要改的,像我5楼说的那样,你那个ctrl信号就不需要了,变成oen,也就是如果你想sda为1,就输出高阻,你想sda为0,就输出0.这样才是open drain。你仿真的时候可以在TB里加:pullup(sda);pillup(scl);别的你哪里有错我也帮不了你,只能靠你慢慢db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代码我后来改了,不过scl一定要上拉吗??因为从机并不对scl进行操作,默认scl是输入的

网友:
scl的处理跟sda是一样的,你那样处理了,你不加上拉的话高阻不一定是1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机地址按照规格书是没有问题的,我甚至把256个地址都操作了一遍,全部不行。。。
    至于ACK我是在最后一位的下降沿后开始到应答位的下降沿之间,不知道这么设定有没有问题。。。
    SDA的上拉我加了,不过SCL没加,因为从机不对SCL操作,默认输入;外围电路检查过,应该是符合规格书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scl需要有高阻出现吗??单向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线驱动应该没问题,可能是timing不满足,建议对照规格书检查时序参数,或者降频处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通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前段时间做过i2c实现,是8位寻址的。你的i2c设备貌似是10位寻址啊。所以地址帧应该是2个字节:
第一个字节的头7 位是11110XX 的组合其中最后两位XX 是10 位地址的两个最高位MSB
第一个字节的第8 位是R/W 位决定了报文的方向第一个字节的最低位是0 表示主机将写信息到选
中的从机1 表示主机将向从机读信息
如果R/W 位是0 则第二个字节是10 位从机地址剩下的8 位如果R/W 位是1 则下一个字
节是从机发送给主机的数据。

如果不明白,你下载i2c协议看看10位寻址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器件应该不是10位寻址,器件规格书里有时序图,是按照7位寻址来的
   这是规格书里写操作的时序,不像是10位寻址的,而且给的从机地址也只有8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最好把I2C协议的7位寻址和10位寻址仔细看下。而且手册里面讲了一个16位地址,因为就是对应10位寻址,需要按协议发2个字节,也就是手册上说的16位。

你的就算是七位寻址也不对,从设备地址的第八位是需要舍弃的,低7位作为I2C的adress 。所以应该是加载从设备地址低7位。你不信可以自己都编代码测试下,看哪种从设备才有应答信号。我真的是调试过,而且调通了。我的是七位寻址。

网友:
我的代码中 assign sda_i=sda;也是设置成三态的。不然你的sda的输出会影响本来从设备的应答信号。

网友:
I2C协议除了硬件问题,它的第一帧的地址,时序,还有sda的控制。就这些问题。我当时是被硬件给坑了。。。

楼主(2015-03-02):
回复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我也是被硬件坑了

网友(2015-06-15):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被硬件坑,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被硬件坑了,那个片子不好使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了解,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