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翻转式采样保持电路问题

楼主(2015-01-29):
采样波形如上所示,摆幅是1.2V,但是我的波形的峰值为550mV,与0.6V差了近50mV。运放的增益是104.8dB,GBW是934MHz,相位裕度是62.5度,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苦恼。

采用的电路总体结构如上所示,所有开关使用boost开关。

运放采用增益增强结构,上图为BN辅助运放结构。

该图是主运放和BP辅助运放结构,并且设计了共模反馈结构。

网友:
有几个点看看是不是有问题。1,仿一下在你摆幅最大时,AC响应的小信号增益,看看最大摆幅时,是不是增益有较大减小。2,看一下CK1和CK1a的寄生电容Cgd,Cgs,以及和采样电容Cs的相对大小,考虑一下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的影响,BSIM4的模型里似乎注入到S和D端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保证低极板采样的前提下,那个CK1a有可能注入到两端有不一样的电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检查下当CK1a关掉,CK1往下降的时候,运放输入高阻点是否有较大的向下的压降,会否让CK1a漏电

网友:
你确定你的放大器摆幅够大吗。或者说输出的最大值或者最小值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对于输出摆幅最大时看小信号增益具体不知道该怎么去仿,希望能详细说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摆幅有1.21V,难道输出摆幅还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tran分析的option中,找到infotime和actime这两个选项,选定仿真时间点,填上希望的仿真项,比如ac  noise  stb  ,就可以在希望的瞬态仿真的时间点做以上的小信号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tran分析中option里,找一下infotime和actime两个选项,具体用法可以看帮助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您说的,调整了开关中mos管的尺寸和电容值,最大值达到了580mv.infotime知道怎么设置,但是actime还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并且没从手册找到,上图
acnames不知道该怎么给,总是显示error。还有就是我直接看了管子的Vdsat估计的摆幅,不知道是否合理,本人小硕一枚,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在actime填上tran仿真中的某个时间点,然后下面一行就显示出来了,再在下面一行填上ac,另外,在仿真项里面除了tran分析也要再加上ac分析。你那样看摆幅原则上没错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满足你的vdsat,增益就不会变。实际上在最大摆幅时,就算所有管子还在饱和区,增益往往也会减小一些,这个变化的大小和你输出的那个cascode管在最大摆幅时Vds比Vdsat大多少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意思是说,你输出最小值和最大值可能不够,不是说他俩的差值不够

网友(2018-03-12):
回复 楼主:

   你好,想请教下怎么对输出信号做fft,有相关教程么?

网友:
输入平率频率减小点,负载电容加大点。

网友(2022-08-19):
请教:电容翻转式采样保持电路本来就是会回归到直流点的吗?不会保持住的吗?

网友(2023-04-07):
请问你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输出达不到理想的电压,实际仿出来差十几个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