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除了漏电模型还有啥方式?

楼主(2015-01-29):
电流镜的启动电路一般看到的都是漏电模型,不是用P管的倒比管就是N管的倒比管。
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没?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中还有一种,通过检测输出电压电平来判断电路是否启动

网友(2015-10-13):
用 por ,给个pu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