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做一个长条形的apr,timing好像修不了

楼主(2015-01-29):
大概是2000x200的长方形,但clock pin就在左边
然后同一条output bus,有些在左上角,有些在右上角
这条bus共用的一些cell,ICC就自动把这些cell放在中间靠右一点
到左上角pin的线,就绕了一圈,线太长导致timing不过,而右上角的pin也是因为线太长timing不过
pin的位置不动的前提下有没办法修tim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曾经做过16000*500的,情况和你类似,建议把模块做短一些,有相互往两边拉的逻辑,place时用bound固定一下,也可以用DCT的flow,place一下带着物理位置信息再请前端综合。

网友:
这种是挺烦的,用bound控制下,  不光是timing问题,还会导致route问题,

实在不行只能改形状 或者加拍了,

网友:
   是这样的,很容易绕不通,power不要做得太密,尽量给多的绕线资源。

楼主:
没办法呀,客户定了大小和pin 位置,还想让我加多几条power线,纠结
用bound的效果不是很好,一大堆相关cell bound在一起,timing好点,但congestion不好
如果只是bound ff cell,timing更差,还没ICC自动放的好

楼主:
回复  saicom

呵呵,我曾经做过16000*500的,情况和你类似,建议把模块做短一些,有相互往两边拉的逻辑 ...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16000*500的timing,apr之前和place之后会差很多吗?
我这个apr前正1,place之后就变成负1,做了cts之后就更差了

网友A:
你这个16000*500的timing,apr之前和place之后会差很多吗?
我这个apr前正1,place之后就变成负 ...
引用 楼主:

   place前后timing不会差很多,包括做tree前及后边的优化后timing都挺好,在这期主要间解决congestion问题,timing差别主要体现在routing前后,具体细节忘了。

楼主:
congestion倒是没问题,uti比较低,就是timing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