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积分相位噪声

楼主(2015-01-29):
我们知道jitter是通过相位噪声积分出来算到的值,那么计算时积分带宽如何选取?例如300MhzPLL,积分带宽选择1K-100MHz?还是100Hz-100MHz还是1Hz-100MHz

要知道积分带宽初始值越小,flicker noise的影响越严重。

网友:
1K~100M就行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频的噪声是很小的,因为PLL低频时跟随reference,reference来自于XTAL,PLL低频噪声有晶体振荡器决定。Lz可以试试,噪声主要集中在带宽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但是XTAL的驅動電路flicker noise會有在低頻影響phase noise,這樣就出出現頻率越低flicker noise引起的phase noise越嚴重。
     你平時是使用哪個頻段積分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分享。這個數據參考paper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100M与1K~100M积分值不会差很多,再低频估计系统早就工作结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是不是使用PLL的時間是10ms,積分就必須做到從100Hz開始?

网友(2018-10-25):
积分带宽初始值越小

网友(2020-07-03):
没看明白

网友(2021-09-14):
依然对积分范围充满疑惑,不知是否有大神能解?

网友:
相噪的积分范围是根据具体应用决定的,比如一般网络应用时是12k~20M。积分下限一般是根据系统的最大观察周期来考虑,积分上限大部分应用是fs/2。

网友:
设计PLL的Jitter或相位噪声,本身不是单纯的自己设计个PLL。而是根据系统指标分解,需要多少相位噪声。
举两个例子:
通信中相位噪声影响发射EVM,这个限制是多少?接收机是阻塞对相位噪声的限制;
雷达中是动目标显示对相位噪声的限制,也与雷达工作的PRI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