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或前端net和wir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29):
如题,求帮忙解释下是不是一条wire可以有好多net构成呢

网友:
都差不多吧,我直观的感觉net更logic一些,wire更physical一些

网友:
应该是一条net由多个wire构成吧

网友:
楼上正解,net逻辑上,wire物理上

网友:
我没遇到过需要区分的地方,楼主是遇到什么具体问题呢?

网友:
segment特指net segment吧?

网友:
    对的,再延伸的话,PD里面对net还有很多细化的概念来描述

flat net,netshape,fly line, route,via,layer,direction,width,pitch(spacing),thickness,R,C...... 等等等等

网友(2015-03-10):
一条net可以由多条wire构成
但一条wire只能是一条net的一部分

网友:
icc里面叫 net 和netshape , via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理解 / 这个符号表示什么  右侧的属于左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包含的关系吧,其实如果画过版图,可能体会更深。
当高亮一根线时,它可能分布在芯片各处,但是只要高亮起来的都是net,而net去往各模块的分叉就是wire,如果一条wire太长,中间我们会加buffer隔开,增强驱动,被buffer分隔的一段wire就是segment。
个人理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多谢;segment理解啦,net和wire还是有点模糊。感觉可以这么理解吧,一条net可以由多条wire构成,举个例子有四个reg(寄存器), 一个input port(输入端口),如果这个端口连接到四个reg,可以认为在逻辑就是一条net,但在物理上是由4条
wire来完成的。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我觉得你理解的对,也可以用fanout来理解,如果一根线只连接两个模块,那么它是net,也是wire,好理解;
如果一根线连接多个模块,fanout较多,那么wire就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好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