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困惑,xilinx mig ip核中的时钟

楼主(2015-01-29):
由于要调试ddr3,因此看了mig ip核的资料,在vivado中生成了mig核,但是最其中的一些时钟、频率有些困惑,列举出来向大家请教下。1 clock period选项和PHY to controller clock ratio选项。
    clock period指的是DDR的读写时钟,即工作时钟。从资料上得知PHY的时钟与DDR的读写时钟一样,用户的控制时钟是PHY的时钟的分频。

2 input clock period选项 :值得是mig核中pll模块的输入时钟。

3 system clock :系统时钟 可以单端和差分输入
4 ref clock : 参考时钟,可以单端、差分和no buffer输入。
我的理解:若fpga外部有一对差分输入的时钟源clk_p、clk_n,我将差分时钟连接到ref clock,ref clock是mig中的pll模块的输入时钟吗?由pll模块输出的时钟是DDR的读写时钟吗?system clock是什么意义,该时钟应该怎样连接?我可以将clk_p、clk_n经过DCM输出的时钟作为system clock吗?

网友:
1.ref clock不是mig中的pll模块的输入时钟,ref clock是给IDELAYCTRL用的,固定接200MHz或者300MHz;
2.pll输出的时钟不是DDR的读写时钟;
3.system是PLL模块的输入时钟。
手册ug586上时钟结构有的啊,仔细看下就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该看文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f_clk可以用较低频率的差分时钟吗?比如60m。我可以用dcm产生的时钟用作mig ip核的system cl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