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如何解决使用Calibre PEX后提管子尺寸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5-01-30):
本人用SMIC 0.18um mixed signal工艺,在Cadence中使用Calibre的PEX对版图进行后提,遇到这样一个问题:mos管的finger width后提出来总是schematic上面对应的finger width值(在PEX中output中选择use name from schematic)或者是固定的220nm(use name from layout),而不是我在版图上实际画的mos管finger width(但一般都是use name from schematic吧)为了简化上述问题,我做了一个实验:
我在Schematic中画了一个finger width=1um,finger=8 的n18管子,然后在版图中,画了finger width=2um,finger=4的版图,这个版图做LVS是过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保证finger width*finger值在schematic和layout中一致就可以);
然后我进行PEX后提,生成calibreview文件,只提no rc的话,按道理应该是版图上对应的管子,后提完成后,打开calibreview文件,会看到有4个管子,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在版图中我将finger设为4,可能是工具将版图默认打散成4个单位finger width管子,但问题是calibreview文件中显示的finger width=1um(这是我版图中画的一半。。。但PEX时生成的netlist文件里值都应该是对的);然后生成config文件后仿,发现生成的后仿netlist文件中,生成4个mos管且w=1um(和calibreview中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finger width少了一半。这样的话,后仿当然会不准。
另外,用verilog代码综合出来的版图,是没有schematic的,如果对其进行后提,finger width会等于220nm,这和我画一个nmos管在在PEX中output中选择use name from layout的结果是一样的。
有没有人遇到同样问题。。。
求大神指点!先谢过!(不知问题描述清楚没有。。。)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顶,别沉啊。。。求大神支招

网友:
这个问题与你的lvs的验证文件密切相关,在验证文件里面,要设置成比较m与finger等参数,验证时电路图和版图完全的对上,而不仅仅是总的尺寸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两天忙着流片,暂时用别的方法临时将就了一下,忘了看论坛。我去看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2016-08-27):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方法解决的呢?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选择use name from schematic 和use name from layout, 仿真出来的结果居然不一样。。

网友B(2017-04-11):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PEX后提的finger width是220n ;figer=1;total width=600n;所以figer width乘上finger数不等于total width。小规模电路可以挨个改figerwidth改成600n,但如果做大规模数字综合,总不能挨个管子去Q一下改参数吧。。所以求解该怎么批量改,或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生成的calibre view finger不对的问题,在calibre view set up 的时候,“Reset Properties”那边加上“m=1 fingers=1 segments=1”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Use Name From”选择“LAYOUT”的时候后仿提R相关的出现问题,提C不会,而选择“SCHEMATIC”的时候都没有问题。难道是tool的bu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自己写个脚本改就行了。我就解决了

其实这些想明白了,都很简单。'

网友(2017-10-24):
我用的是smic 0.35um工艺,提取出来的calibre所有子MOS管(@1,2,3,4...)的fingers与前仿MOS管一样,后仿提取的calibre应该为1;按照7楼朋友Snowy2016的方法解决了问题,谢谢!

网友(2018-10-31):
楼主还在吗?我和你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过从网表上看,仿真并不会有问题。因为器件模型只有w l nf这几个参数。fw在原理图上是错的,但是并不会反应到仿真的网表里。这样看上去像是没问题。

网友(2019-08-17):
引用 网友B: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PEX后提的finger width是220n ;figer=1;total width=600n;所以figer width乘上finger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11-15):
7楼的方法很有效

网友(2021-09-26):
学习了,但是有的工艺好像不支持改cols和row

网友(2022-12-06):
7楼的方法有效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C:
生成的calibre view finger不对的问题,在calibre view set up 的时候,“Reset Properties”那边加上“m=1 ...

学习了

网友(2024-01-22):
引用 网友C:
生成的calibre view finger不对的问题,在calibre view set up 的时候,“Reset Properties”那边加上“m=1 ...

根据你的方法设置解决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用七楼的方法操作后nmos正常了但pmos依然不对 请问有知道如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