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llection和list区别

楼主(2015-01-30):
请教一下大神们,collection和list的区别是什么呀,在使用上有什么本质区别?谢谢哈

网友:
我觉得实质上没什么区别,能抽取到所需要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理解collection更像指针,以前发过tcl的培训资料,3中就详细讲过
http://bbs.eetop.cn/thread-423317-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使用不是很频繁,呵呵。多写写也许就清楚了。谢谢你们。

网友:
collection是synopsis的专有数据结构,比通用的list效率更高

网友:
调用collection时返回的是句柄

网友:
句柄就是一个地址吗?

网友:
    foreach i $lst {
  }

foreach_in_collection j $clct {
}

其它命令也不同,要对应使用,比如index,append,filter,sort,等等

楼主:
foreach i $lst {
  }

foreach_in_collection j $clct {
}

其它命令也不同,要对应使用, ...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大大,似有所悟,foreach对list元素(变量)进行循环操作,foreach_in_collection对collection元素(变量)进行循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