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g_chk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1-30):
+neg_chk 是什么意思 ,+sdfverbse又是什么意思,后仿的时候加了这两个参数,但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sdfverbse不知道什么意思。neg_chk应该是延时采用下降沿那个参数,你可以看下SDF,我没记错的话sdf文件的延迟信息应该是有pos,neg的延迟信息,然后每个又有min max typical。可能我记错了也不一定。

网友:
这类问题去check一下vcs的user guid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