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2014界面问题

楼主(2015-01-30):
用calibre2014做验证。如果在Top层进子cell做子cell验证,无论DRC,还是LVS。calibre界面弹出来始终是Top层信息,而不是子cell的信息。进而验证的也是Top层,而非子cell。要想验证子cell必须自己手动填。求解。。。。。。。。。。。。。。大神支招。

网友:
用脚本做啊, batch run

网友:
“在Top层进子cell做子cell验证”是不是指gds是top整个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本来就要手动把top cell 的名字改成你要验证的那个cell名字么?不管是drc还是lvs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default 是 Top.gds    Top
目前只能自己改 子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版本的calibre就不用手动修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贪图图形界面来得直接

网友(2016-01-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老版本 calibre2013  打开 top cell ,crtl + x 进入一个小 cell ,比如  a ,  在这个键面 run drc or  run lvs ,  calibre2013 是自动填写 a 的 cell name.    但是 calibre2014 打开 top cell ,crtl + x 进入一个小 cell ,比如  a ,  在这个键面 run drc or  run lvs ,  calibre2014 是自动填写的是 top  的 cell name, 这样就太不方便了。

网友:
2014版在自动导出GDS的那栏(忘记英语了。。就是有个小红点的那栏)后面有个小图标,按下它会出现所有你已经打开的layout,选一个就ok了。

网友:
引出一个类似的问题,我在TOP做DRC,如果Highlight的时候,弹出的是下层的layout该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确。在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后面的小图标

网友(2017-02-21):
回复 网友D:
/DRC/DFM Highlighting 里面 highlights in top cell 选上就ok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找到这个地方  /DRC/D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