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5-01-30):
对运放(常见的folded cascode + A 类输出级)进行ac分析时,dc gain, gbw, phase margin(70度)都满足要求。但是进行pz分析时,发现存在两个高频右平面零点,一个是3GHz左右,另一个是4.2GHz左右。一般来讲要求所有pole和zero都在左半平面。这是否会引起电路不稳定问题。

网友:
既然频率很高 ,这个时候你的增益应该远小于0了吧,这条不稳定的条件就肯定不具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高的频率,振不起来,增益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