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工艺中,DNW层的作用是干嘛的?什么情况下会用到DNW?

楼主(2015-01-30):
刚开始学习版图,在看SMIC 0.18的design rules时,对DNW的作用不是很了解,设计规则里讲DNW是用来抑制衬底噪声,那么什么情况下要使用DNW呢?

网友A:
隔离。nmos有浮动衬底电位的时候。

网友:
是DEEP-NWELL的意思,跟NBL层的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
深阱工艺,pmos做在DNW中会更耐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DNW的NMOS管的N阱需要做什么连接吗?连VDD?

网友:
隔离噪声用的,比如对noise要求特别高的芯片,

网友:
在只有一種GND的時候可以用來隔絕雜訊
在有NBL LAYER時,用來連接NBL,同時給NBL 正電位。

网友(2015-03-06):
DEEP NWELL通常接VDD 更好的隔离作用更耐压

网友(2015-08-24):
高压mos会用到这一层

网友C(2024-07-14):
引用 网友A:
隔离。nmos有浮动衬底电位的时候。

有一个小疑惑,若干是PW接高于NMOS漏源的电压,是不是会发生正向PN结正向串通

网友:
与NBL类似,但比NBL厚。

网友(2024-08-26):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小疑惑,若干是PW接高于NMOS漏源的电压,是不是会发生正向PN结正向串通
...

可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