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FSS仿真天线后的增益图单位

楼主(2015-01-30):
HFSS仿真天线后的增益图单位是dB,有些文献资料里面又是用的dBi,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的天线增益很小,都在-3dB以下?

网友:
参考基准不一样 等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知道是参考基准不一样。。。HFSS仿真出来的三维增益图单位应该是dB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仔细看过 我都是看矩阵图的  自己选单位  三维增益图的db值我觉得只是标明相对最大增益某点的增益是多少而已

网友(2015-03-23):
HFSS仿真结果默认是按照dbi的,这个是参考的全向天线的辐射增益。。

网友:
仿真的增益很小,一般是匹配不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