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FSS仿真天线的三维增益图

楼主(2015-01-30):
这是三维增益图,最大增益在-4.7dB,这个结果合理吗?

网友:
合不合理 要看你仿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弯折线偶极子天线的变形。。。

网友:
I am not familiar with HFSS. You may check your result in this way:
your measurement is GainTotal. I think that you measure the (radiated power/ input power)
If my guess is correct, the gain equation should include antenna gain and antenna return loss.
You may check the antenna input reflection whether it is < -15dB or not.
In most case, the loss is due to input mis-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