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侠:在版图中一次打多个label,如A<2013:0>,如何实现呢?

楼主(2015-01-30):
请教大侠:在电路图中可以一次打很多label,那么在版图中一次打多个label,如A<2013:0>,如何实现呢?听说可以写脚本,具体怎么操作呢?谢谢啦!

楼主(2015-08-29):
回复 网友A:

skill是什么呢?

网友B(2023-03-01):
如果是阵列打label呢?

网友C:
51的话是不是只能写skill了呢

网友(2023-05-12):
引用 网友C:
51的话是不是只能写skill了呢

现在还有用51版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阵列打label呢?

啥样的阵列?step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样的阵列?step应该都可以用

蛇形阵列

网友:
step看一下,在label的设置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