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基准

楼主(2015-01-30):
新手学生,想请教一下大家,设计一个带隙必须要用带OP的结构吗?普通的偏置做的基准行不行,为什么?
还有,如果要做到5ppm以下,需要几阶才行?(tsmc35um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被看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不带运放,带运放的话PSRR会好很多

5ppm够难做的,一般一阶补偿30~100ppm,二阶补偿10~30ppm,

网友:
普通的偏置结构offset会比较大,工程中一般会加trimming。5PPM以下,使用二阶温度补偿仿真也是可以调出来的,但是想流片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