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FPGA 怎么做 Power Gating 或者 Clock Gating

楼主(2015-01-31):
首先,小弟想弄清两个概念: Power Gating 和 Clock Gating。
我认为 Power Gating 比 Clock Gating 更彻底,被Gating的模块不仅Flip-Flop不翻转(没有动态功耗了),而且静态的功耗leakage power也都没有了。请问我这种理解对吗?

然后,就是Xilinx FPGA 可以支持 Power Gating 或者 Clock Gating吗?
比如我的系统中有100个相同功能模块,平均有50个是长时间不工作的,所以我想实时地把这些不工作的模块gating掉。我的处境如下:

(1)对于Clock Gating,我有一点点不知道正不正规的想法:比如 always@(Posedge Clk or EN)可以实现Xilinx FPGA的Clock Gating吗? 还有就是如果EN=1,就把此模块中所有内部信号都赋值为常数,强制让所有signal rate为0,所以没有器件翻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

(2)对于Power Gating,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我想大侠们一定有更高级,更正规,更高明的办法,小弟在此求教了啊。

网友:
Power Gating 或者 Clock Gating主要是在ASIC设计时候会用到的低功耗技术,
在FPGA设计里面基本就不用考虑去实现这两种方式了,就按普通方式做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回复啊。不过我们这个项目是需要进行这方面的分析的(这个任务是上头定的)。

请大家大概为我指条明路,该如何在Xilinx V6 FPGA 上(或者仿真器)上定义 Power gating 或者 Clock gating?

用RTL就能实现吗?还是有一套专门的流程?谢谢啊。

网友:
Power gating应该是不行的,因为FPGA没有让用户控制内部电压关断的选项;
Clock gating就用与门和锁存器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