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速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15-01-31):
这个方波下降沿不平滑是怎么引起的??阻抗已匹配,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请问信号是在源端测量的么?不像;
负载端也不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在负载电阻后测试的

网友:
你现在的问题应该是下降不单调。
你的布线是不是有多个分叉?
可以在分叉处每个分叉上串联电阻,可以改善过冲,避免出现单调性问题。

网友:
应该有反射,串个小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