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关于mw, reference lib,logical model的疑问

楼主(2015-01-31):
看user guide里讲的有点乱 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请大家帮忙看看 1. 用命令 create_mw_lib创建了一个milkyway 也就是创建了一个design library,以后所有的关于place cts route的信息都存在这里面
2. 命令中的-mw_reference_library用来指定了 reference library,也就是physical library,里面包含CEL FRAM这些
3. db库可以以LM(logical Model)形式存在于milkyway中,也可以不存在与milkyway中

然后自己有个小疑问,
下图中的physical reference library应该就是-mw_reference_library创建的,但是为什么会包含resolution等,这些不应该在tf文件中吗,由--technology来声明啊;

还有如果mw中不包含db信息,命令set target_library link_library这些命令是将db库中的信息存放到哪里了呢,内存中吗?还是说它隐含地存到mw中了呢

网友:
resolution信息就是在tf中,只是在create_mw_lib会create 一个叫unittile的cell,这些信息都保存在这里

网友:
db文件没有保存到design lib里,只保存地址,这个地址也是可以更换的,每次重起icc,都要重新读db文件

网友:
你的问题太多了,啥时候放假啊,能清闲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