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遇到VGS耐压到8V-9V的工艺

楼主(2015-01-31):
有没有遇到VGS耐压到8V-9V的工艺,不是指那种低压管5V,高压8V-9V的混合工艺。

网友:
那是指什么工艺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不是CMOS BCD工艺。
看一下上华的工艺吧   应该有   我现在用的一个是30V/30V的   还有15V/15V的。

网友:
上华应该有  我用过上华的15V/15V工艺  以前用过30V/30V的工艺   都是BCD的。

网友:
不是指那种低压管5V,高压8V-9V的混合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