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ilvaco的一个error,求指导~

楼主(2015-01-31):
我在二维器件仿真,对一个InGaAs/InP的PIN结构光照求光电流,想将不同强度光照得到的图放在一幅图上显示——beam num=1 x.origin=0.75 y.origin=-1 angle=90.0 wavelength=1.3 min.power=0.001 rays=101
method newton trap maxtrap=10
solve  init
#
solve b1=1
log outf=SR_PIN_1.log
solve vcathode=0.0 vstep=0.2 vfinal=5.0
name=vcathode
#
solve b1=2
log outf=SR_PIN_2.log
solve vcathode=0.0 vstep=0.2 vfinal=5.0 #######开始出错
name=vcathode
#
solve b1=3
log outf=SR_PIN_3.log
solve vcathode=0.0 vstep=0.2 vfinal=5.0
name=vcathode
#
solve b1=4
log outf=SR_PIN_4.log
solve vcathode=0.0 vstep=0.2 vfinal=5.0
name=vcathode
#
tonyplot -overlay  SR_PIN_*.log  -set SR_PIN.log.set
quit

上面是我的部分程序,我运行到上面标志处开始出错:【error string found in output.】
很纳闷,求指导!!!!

网友:
solve b1=1那里能通过?name=电极名,你的电极名是vcathode,还是cathode啊

网友(2015-03-07):
改成下面这样试试:

solve init
solve b1=2
log outf=SR_PIN_2.log
solve vcathode=0.0 vstep=0.2 vfinal=5.0 #######开始出错
name=vcathode
#
solve init
solve b1=3
log outf=SR_PIN_3.log
solve vcathode=0.0 vstep=0.2 vfinal=5.0
name=vcathode
#
solve init
solve b1=4
log outf=SR_PIN_4.log
solve vcathode=0.0 vstep=0.2 vfinal=5.0
name=vcathode

网友:
请问你silvaco linux的安装成功吗?求安装教程。按论坛里的方法都不行啊。

网友:
这是不收敛了。首先看网格。然后看模型。在第二个前面加solve initial 不行就在methods 那里加maxtrap=15

网友(2018-11-27):
想请问一下具体优化网格的经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