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压控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2015-01-31):
本人新手,第一次流片,TSMC,0.35um, 压控振荡器,前仿真190M,后仿真160M,频率为何跌的如此之大,有何减小寄生的办法吗?求教大牛

网友:
你在layout的时候无法避免的出现比较大的RC parasitic,那么唯一可以提高速度的就是加电压,加电流。

一般来说,前仿和后仿差20%是很make sense的。

网友:
你VCO的range做大点,后防也能cover到就OK了

网友(2015-06-14):
VCO的range做大,相位噪声也会变差吧

网友:
前仿相对理想,后仿加入了寄生参数,影响振荡频率的是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可以优化版图。另外可以考虑前仿的振荡频率提高。。。

网友(2019-11-06):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20-11-11):
一般来说后仿频率跌个20%~30%都是正常的

网友(2025-03-20):
想请教一下VCO的版图有哪些注意事项,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