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失真的问题

楼主(2015-01-31):
最近在毕设中用了二级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单独仿真时没有出现失真,但是用它搭成跨阻放大器时出现了失真,如下图,想求问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摆幅太大了,输出级晶体管工作都不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 我单独对运放仿真,信号很大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失真呀。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闭环后检查DC点是否还是跟开环相同。

网友:
输出都到-2V了,确定是想要的结果?
即便有负电源,看看所有器件的地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