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怎么放宽除法电路的时序(常见的那种,如图,不要用交织)

楼主(2015-01-31):
(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图也看不出是除法电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除法啊,下面那个是输入,然后反馈,若干个时钟后,寄存器里面得到的就是余数了,啊呀管他什么电路功能呢,反正结构就是这样的,我只画了两级,应该是有很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