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momentum看四层板的回流路径

楼主(2015-01-31):
用ADS 的momentum看一下4层板上的一根微带线的回流路径,微带线(更确切的说应该是CPWG)在表层,第二层挖空了,第三层算是参考地平面,第四层也是地平面。我想看一下这根微带线的回流路径情况,应该是在第三层的参考面。mom仿真后的3D图是4层的,只有表层和4层是可以全部看到的,内层的2、3层被表层和4层挡住了,看不清楚,我想请教一下,有什么设置可以把表层或者某一层的显示隐藏掉,这样就可以看内层(2、3层)的电流情况了?谢谢了!

楼主:
从第一张侧面图来看,感觉表层微带线的回流路径确实主要是在第三层的参考底层,但是也不是看的很清楚。所以想隐藏掉某一层或某几层,看个清楚,有什么操作可以实现么?
谢谢了!

网友:
試試看底下的步驟
打開emSetup-->Tools-->open substrate editor-->Technology-->layer definition, 選擇你要的layer, 然後改變 TRANS值為0, 讓它變透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按你的提示操作了一下,感觉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把layer的Vis取消掉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在显示电流的时候,layout的显示都已经勾掉了,因此它显示的已经是各层的电流,而不是layout了。我想把表面的电流给隐藏掉。